用LM393做的测工频频率,电压一高波形就不对,怎么办啊?...

楼主(2015-08-24):
电路如下图,FJ1 FJ2是接输入交流电压,FJC接单片机IO口,变压器是220/220V

这幅图是输入电压在180以下测得的,蓝色线是FJ,黄色线是FJC,波形正常

这幅图是输入电压在180以上,220V下测得的,蓝色线是FJ,黄色线是FJC,波形不正常,明显发现一个周期内多了一个脉冲。

楼主:
393是配成滞回比较器,电压超过180,方波就不对,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超过芯片共模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超过芯片共模范围了。

是这参考别的产品上的图,只不过他用的是LM339,他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原理图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超过芯片共模范围了。

谢谢,但是比较这两张示波器图,输入比较器的信号的幅值也差不多吧,怎么第一张没事,第二张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参考别的产品上的图,只不过他用的是LM339,他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原理图一模一样
...

“只不过他用的是LM339”
那你去问“他”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不过他用的是LM339”
那你去问“他”好了。

这是从市场上的产品上看的,找不到“他”,请问大神,你产的”输入信号幅度超过芯片共模范围了“,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B:
-输入低于负电源,当它们的差接近一个PN结的电压时比较器工作条件被破坏,总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B:
你用了4007做钳位,造成的结果,大约是有的会出现这种状况,有的不出现;有时候会出现,另外的时候总不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从市场上的产品上看的,找不到“他”,请问大神,你产的”输入信号幅度超过芯片共模范围了“,有什么 ...

所以说不理解元件和电路,抄也是抄不好的。
LM339和LM393一样(甚至包括LM324和LM358等运放),输入采用PNP管,故允许输入端稍低于电源负端。手册上往往标注允许低0.3V,实测通常可以低0.5V仍能正常工作。
你用两支1N4007二极管作限幅。二极管正向压降是随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而变化的,电流大压降也大。你在首帖说“电压一高波形就不对”,正是因为电压高了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也大,二极管正向压降也大,超过了比较器输入端的允许范围。
解决之道,是C17D5D7C13以及变压器9脚下端不要接地,接到一个对电源负端高一点的电位上。这个“高一点”,只要0.5V即可,可以用两支电阻从5V电源分压得到。该点(C17下端)对电源负端阻抗尽可能低一些(并联一支电解电容)。

网友C:
电路不对,改电路吧。

网友D:
或者换肖特基二极管也可以,

对的,萧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总在LM339等芯片共模范围内。

网友E:
最近刚看了一篇关于运放共模电压的**  现在就遇到实际的情况了

学习

网友F:
这种现象叫闩锁,出现闩锁的原因是输入超限了。
LM339和LM393一样(甚至包括LM324和LM358等运放),输入采用PNP管,故允许输入端稍低于电源负端。手册上往往标注允许低0.3V,实测通常可以低0.5V仍能正常工作。

说的对,是负压输入超限了。
建议,把1N4007换成1N5819。

网友G:
把 T2 的 9 脚接到 FJ+ 处,大概就可以了。9 脚不要接地。
  也许在 9 脚到 FJ+ 间串联一个100K电阻更好。

谢谢,你的建议很好,明天我去试下

楼主:
谢谢大伙的热心帮忙,我今天用LM339试了下,OK,明天我再拿两片LM339试下,要是OK那就解决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搞不懂了,339和393 datasheet参数都一样,内部结构也一样,为什么在这里的效果却不一样,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上不正确,史密特少了上拉电阻,致使負in端只能依靠负压来转态。如果要这样用,起码330k要加大,最好是 ...

谢谢,R15是上拉电阻,330k+10K试了,不行0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上不正确,史密特少了上拉电阻,致使負in端只能依靠负压来转态。如果要这样用,起码330k要加大,最好是 ...

D7与C17之间揷入个电阻。明天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上不正确,史密特少了上拉电阻,致使負in端只能依靠负压来转态。如果要这样用,起码330k要加大,最好是 ...

D7与C17之间揷入个电阻。明天去试,如果能不大动PCB,解决问题,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对,改电路吧。

请问大师,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D7与C17之间揷入个电阻。明天去试,如果能不大动PCB,解决问题,那就完美了。 ...

要不改动电路板,最简单的方法见13楼。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超过芯片共模范围了。

正解,输入级已不能正常工作,OP叫相位反转。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心和帮助,给我来了灵感,问题完美解决了,我要结帖了。把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板上有2.5V参考芯片,我把变压器输出部分与地分开,接到2.5V,这样就把有正有负的波形抬到0-5V的范围内,且零点移到2.5V,然后把正相输入端与2.5V接上,这样393的工作状态才是最佳,非常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不理解元件和电路,抄也是抄不好的。
LM339和LM393一样(甚至包括LM324和LM358等运放),输入采用PNP ...

“你用两支1N4007二极管作限幅。二极管正向压降是随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而变化的,电流大压降也大。你在首帖说“电压一高波形就不对”,正是因为电压高了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也大,二极管正向压降也大,超过了比较器输入端的允许范围。”
线路上串了一个330K的电阻,增加的电流要让1N4007的VF发生上述变化,似乎难度有点大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用两支1N4007二极管作限幅。二极管正向压降是随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而变化的,电流大压降也大。你在首帖 ...

难度一点也不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难度一点也不大。

版主能讲解一下么,
我个人认为算电压从180到220增加40V吧,在330K电阻上,电流的变化量在0.1mA数量级,1N4007对这么小的电流变化能引起VF的变化?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版主能讲解一下么,
我个人认为算电压从180到220增加40V吧,在330K电阻上,电流的变化量在0.1mA数量级,1 ...

理论上是对的,4007ma以下曲线没有,实际出现的变化应该很小,实测波形幅度也可看出,此小变化正巧出现在电路临界点内也是邪乎,运放的个体参数差异也会大于此变化,由于楼主的布线测试调压手段都不清楚,根本的是该电路原则性错误就没必要进一步费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版主能讲解一下么,
我个人认为算电压从180到220增加40V吧,在330K电阻上,电流的变化量在0.1mA数量级,1 ...

没有错,二极管正向电流的变化是0.1mA数量级。相对应的正向电压变化可以计算,不过我没有进行计算,估计是1mV量级。
但是该电路使用的是电压增益非常高的比较器芯片,而1mV电压变化完全可以使比较器输出翻转。事实上也发生了翻转,这是由该比较器芯片输入端的结构确定的(使用PNP管作为输入)。更详细的分析需要结合这种PNP管作为输入的具体芯片内部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二极管正向电流的变化是0.1mA数量级。相对应的正向电压变化可以计算,不过我没有进行计算,估计 ...

感谢版主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