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低功耗RTC唤醒时间

楼主(2015-08-24):
初始化函数

  RTC_DeInit(); //初始化默认状态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允许RTC时钟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选择RTC时钟源LSE、2=19K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19/16 ≈1ms
  RTC_SetWakeUpCounter(3000);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使能中断
  ITC_SetSoftwarePriority(RTC_IRQn, ITC_PriorityLevel_3);//优先级
  RTC_WakeUpCmd(ENABLE); //关闭自动唤醒

RTC中断

INTERRUPT_HANDLER(RTC_IRQHandler,4)
{
  RTC_WakeUpCmd(DISABLE);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

主函数

  HSI_TO_LSE();
  RTC_Enable(3000);
  halt();
  LSE_TO_HSI();
  System_Handle();

进入停止模式前时钟已经切换到LSE,唤醒时间一直不准。而且初次上电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唤醒。
以前也没太注意这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初次上电的时候是不是系统重新初始化了

网友B:
在RTC唤醒中断中,再重新设定一次RTC_SetWakeUpCounter(1023),试试

网友C:
关注STM8的低功耗,项目马上要用到

网友D(2016-12-07):
你好,我能学习一下吗,项目卡在低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