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基础讲义

楼主:
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基础讲义

网友A(2015-08-25):
高频电路与数字及低频模拟电路的不同之处是大量使用无源元件,常用于:
1、阻抗匹配或转换
2、抵消寄生元件的影响(扩展带宽)
3、提高选择性(调谐、滤波、谐振)
4、移相网络、负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