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电压增益疑惑

楼主(2015-08-25):
大家好,书上讲三极管放大电路电压增益都是以交流信号为模型进行分析,得出Av=Rc/re(共发射集),我想问句,如果输入信号是直流电压,那么这个公式应该不再适用吧。就拿共发射集放大电路来说吧,Vout=VCC-Ic*Rc的,那么三极管放大输入电流,是Ic变大,结果却导致Vout变小,电压而不是被放大。
这是本人学习课本知识时所疑惑的,希望大家别喷,给个合理的解释,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Ic变大Vr不就变大了吗?输出电压变低是因为你以地作为参考点,

地作为参考点,共射会反相,要同相用共基电路,

网友B:
“那么三极管放大输入电流,是Ic变大,结果却导致Vout变小,电压而不是被放大”。
交流小信号分析,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出与输入反相,同样是瞬时输入电流变大而输出瞬时电压变低。

“如果输入信号是直流电压,那么这个公式应该不再适用吧”。
这里牵涉到什么是“直流”的问题。工程上所说的“直流”信号,只不过是变化极其缓慢的交流信号,或者叫极低频率的信号。只有变化,才有意义。严格意义的直流信号,是从开天辟地到如今再到地老天荒,也就是从时间的起点到终点(如果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存在的话)都没有变化,才算是直流。这样的信号,我们没办法研究,也不必去研究。

网友C:
to LZ:

说点题外话(严格说并不是题外话)——线性空间

非常简单,看这个式子

    Y = A X + B

你说Y和X之间的“增益”是多少?

如果写成

    y = Y - B = A X

则有

    A = y / X

当然,也可以考虑令 X = x - B/A,则

    Y = A (x - B/A) + B  = A x

同样有

    A = Y / x

一般有这么个式子

    Y - Y0 = A (X - X0)

如果令 y = Y - Y0,x = X - X0,则有

    A = y / x

最后注意上面那个一般式子的展开

    Y = A X - A X0 + Y0

    B =  - A X0 + Y0

如果要使 B = 0,必须满足(X0,Y0)与(X,Y)同在直线 y = A x 上。y = A x 是什么?

    它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线性空间

网友C:
《电路》中的叠加原理就是建立在线性空间中的!

网友D:
大写X,小写x,加粗和不加粗,几个一混,看的是头晕眼花!不知所云!特别是从"非常简单"到"一般有。。。"这一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中的叠加原理就是建立在线性空间中的!

请问:基尔霍夫定律是不是也是建立在线性空间中的?

网友D:
前段时间有人说:
<<电路>>是忽略空间与时间的自恰系统!!!

现在,又说<电路>是建立在空间基础上的,讨论振荡器还强调时间(频率)这个参数!

到底以哪个说法为准?

网友E:
对于直流,有Ve*Av=Vc吗?没有,但有Vrc=Av*Vre对于你的问题,你错在没考虑参考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有人说:
是忽略空间与时间的自恰系统!!!

此“空间”非彼“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空间”非彼“空间”。

"彼时空"是如何定义的?
"此时空"是如何定义的?

既然知道二者不同,那必然知道二者是什么先!

网友F:
简单的问题,给几位教授讲得复杂了,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本来就是电压反相放大,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多少倍,至于电压是否放大,还得取决于集电极的负载电阻大小。至于电压是变得更负了,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负载接在电源和集电极之间,这个电压是放大的,这和你的参考点有关。如果你欠别人钱,你喜欢欠的是1元还是1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彼时空"是如何定义的?
"此时空"是如何定义的?

“线性空间”的“空间”,是数学上的概念。“电路”是忽略空间的,那是物理上的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性空间”的“空间”,是数学上的概念。“电路”是忽略空间的,那是物理上的概念。
...

NO!
线性空间是物理学中应考虑的第一概念!!!(见<物理学讲义>)

数学本身,没有任何概念可言,数学是一无所有奴隶,是为各学科服务的奴隶!说的好听点,是种工具罢了。站在电子学或物理学角度看,数学只不过是用数据的形式来表达定律,概念的有机体,具体地说,数学仅是通过符号表达式在各定律,定理和概念间进行组织,传递或通信的祠服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O!
线性空间是物理学中应考虑的第一概念!!!(见)

xukun,别跟我说这些。
“电路”和“物理”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虽然《初等物理》、《普通物理》中都讲电路,但到了理论物理中,没有“电路”什么事。
说“电路”忽略空间,那是指“电路”不考虑导线的长短粗细等等,长一点也可以,短一点也可以。这有些像拓扑,而不是几何。电路往往称为某种拓扑的原因。

至于说“数学本身,没有任何概念可言”,就更不着边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ukun,别跟我说这些。
“电路”和“物理”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虽然《初等物理》、《普通物理》中都讲电路 ...

1.对于电路和物理,RF设计教材中有个图特别好:小圆,上面写着RF与MW,外面一大圆,写电子学,外面又是一大圆,写物理空间,外面再画一大圆,写生命与生灵!
2.忽略空间的意思是td=0!
3.拓扑的意思是链接!interconnection!

网友G:
我想说的是注意理解好静态工作点是什么意思。放大的是基极的电流,然后后面转换成电压的。

网友H:
视乎不来点玄乎的东西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学问,坐等探讨宇宙起因形成

网友I:
貌似你说的那个放大器是不能用于直流信号的,要隔离直流以免影响偏置点,工作在直流的话要用运放内部电路那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