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apSense的布局指南

楼主(2015-08-25):
中文资料

Capacitance Sensing - Layout Guidelines for PSoC CapSense - AN2292 (ZH).pdf

网友A:
电容式感应触摸方式在前面板显示、消费类电子和汽车应用中应用广泛 。该技术为我们带来了无限商机。由于涉及到的应用数不胜数,因此这里讲的设计原理只能作为基本指南。
将介绍一些关于 PSoC CapSense 的布局和系统设计指南。 PSoC CapSense 解决方案的基本电路和固件相对简单,开关操作环境的物理设计则更加简单。设计电容式感应系统时主要应考虑三方面的问题:电路板( PCB)、覆盖材料以及与 PCB 或电容感应无关的其他因素。

网友A:
PCB 的布局应尽可能减小非按钮、滑条、触摸板等元件的影响。我们把按钮、滑条和触摸板元件作为导电材料来看待,如铜就是构成按钮、滑条或触摸板的材料。 从按钮、滑条和触摸板到 PSoC 的连线不在有效感应范围内,因此不是按钮、滑条和触摸板元件的一部分。电路无效感应部分仅仅起到减小感应区内检测到目标能力的作用。 与电容式感应无关的 PCB 线迹和目标也会对按钮、滑条和触摸板元件造成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有害的。

网友B:
PCB 布局要尽可能减小这些相互影响,或者,即使不能减小到最小,也要让所有电容性元件都统一。 CSR 用户模块确实提供相关算法,能调整阵列中所有物体的原生电容( nativecapacitance)的差异,不过要尽可能保持阵列的平衡。以下各部分将介绍一些最明显的影响因素,并给出电路板布局的准则。

网友B:
按钮
按钮是连接到 PSoC 的唯一的电容性物体。如果手指等导电物体只局部遮住激活区域,那么按钮不必对电容的微小改变做出反应,只需确定是否存在导电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