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感应 — CapSense 应用的信噪比要求

楼主(2015-08-25):
电容感应 — CapSense 应用的信噪比要求
电容感应 — CapSense 应用的信噪比要求

电容感应 — CapSense 应用的信噪比要求.pdf

网友A:
PSoC® CapSense 系统的典型输出如图 1 所示。传感器电容转换为计数值(请参见“参考 [1]”)。未处理的计数值称为计数值。计数值的处理会引发传感器的 ON/OFF 状态。

网友B:
capsense真是神奇~通过电容的变化,竟然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