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资料

楼主(2015-08-25):
PCB设计资料

网友A:
尽可能地把高功率RF发射电路远离低功率RF接收电路。

网友A:
芯片和电源有很好的去耦。

网友B:
RF输出要远离RF输入。

网友B:
敏感的模拟信号应该尽可能远离高速数字信号和RF信号

网友C:
优化布局,使RF路径最短并最好使RF信号不使用过孔

网友C:
要想成功地实现射频PCB设计必须仔细注意整个设计过程中每个步骤及每个细节,这就要求设计者不仅非常熟悉和理解每一个设计的关键模块,还要具备一定的相关设计理论和经验。同时还要求设计者必须在设计开始阶段就要进行彻底的、仔细的规划每一个环节,并对每个设计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预案进行评估,这些都是为什吗说射频的布局将占射频PCB设计的绝大部分时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