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25】AC-DC产品带电机启动不良?

楼主(2015-08-25):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电机的感应电压引起的,而且电机线圈的电阻很小,所以会出现瞬间的冲击电流,这样会触发保护电路,所以要解决此问题应该电源功率足够大或者串联电阻来解决较为合适。

网友B:
因为电机在启动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大的启动电流,比正常的工作电流估计高5到6倍,这会导致模块进入保护模式。电机可以采用软启动模式设置, 控制启动电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电机与AC-DC 模块之间加一个NTC,控制模块到电机刚启动时候的电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电机与模块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然后限流电阻接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上电完成后 ,利用继电器把这个限流电阻短路。

网友C:
有可能是模块容性负载太小

网友D:
开关电源带直流电机尤其是大功率电机时,启动瞬间因开关电源电流过载而发生保护现象,导致电机无法启动,这是由于电动机负载特性决定的,由于电动机启动瞬间反电势还没有建立,电动机内阻很小,启动电流就会很大,启动电流超过了直流电源的保护值,所以电源就保护了。
解决办法:
1增大电源容量.
2是为电源输出端增加大容量电容
3限制启动电流.通过串接合适的电抗舒缓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而正常运转时电感又几乎不影响工作电流,这样也可以实现。

网友E:
开关电源带直流电机尤其是大功率电机时,启动瞬间因开关电源电流过载而发生保护现象,导致电机无法启动,这是由于电动机负载特性决定的,由于电动机启动瞬间反电势还没有建立,电动机内阻很小,启动电流就会很大,启动电流超过了直流电源的保护值,易引起AC-DC启动不良。

采用电源功率足够大或者串联电阻来解决

网友F:
电机是感性负载,启动电流较大,如果AC-DC模块产品带感性负载设计不好的话,会造成电机启动问题,可以采用类似于软启动电路来实现。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