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WM_MESSAGE 的目标窗口和源窗口疑惑

楼主(2015-08-25):
例如如下源码:
我在主任务中创建一个对话框,这个对话框没有父窗口,对话框中创建包含有FRAMEWIN,RADIO,TEXT,BUTTON,同时设置了这个对话框的回调函数是_cbCallback;
请问大神:问题1:那这个回调函数的目标窗口应该就是对话框窗口,对吧?
               问题2:那这个回调函数的源窗口是什么呢?源窗口和目标窗口可以不只时1个吗?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ounting...",     0,      30,  90, 260, 140, FRAMEWIN_CF_MOVEABLE },
  { TEXT_CreateIndirect,     "00",     GUI_ID_TEXT0,    10,  10, 120,  80 },
  { RADIO_CreateIndirect,    "",       GUI_ID_RADIO0,  120,  10, 100,  80, 0, 4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OK",     GUI_ID_OK,       10, 100,  60,  18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Cancel", GUI_ID_CANCEL,  180, 100,  60,  18 },
};

void MainTask(void)
{
while(1)
{
if (!WM_IsWindow(hDlgFrame))
                {
                        hDlgFrame = GUI_CreateDialogBox((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int)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WM_CALLBACK *)&_cbCallback,
                                                                                        (WM_HWIN)0,                                    /* 父窗口的句柄,是0表示没父窗口 */
                                                                                        (int)-30,
                                                                                        (int)0);
                }
}

楼主:
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下~~~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