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外部中断一次触发,为什么中断服务程序要连续执行两...

楼主(2015-08-25):
近来由于工程需要,改用STM8S芯片。但在程序改写的过程当中进行在线调试,发现输入中断发生时,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竟然连续执行两次,这是为什么啊?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代码如下:
端口初始化代码
void port_init(void)
{
GPIO_DeInit(GPIOB);//端口B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B,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仅下降沿中断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IT);//PB4上拉输入有中断功能
ITC->ISPR2 &= ~(1<<1);//将PB的软件中断优先级设定为2,这是为了在后面能够和定时器3溢出中断进行嵌套
}
中断服务程序
@far @interrupt void EXTI_PORTB_IRQHandler(void)
{
i_Message_flag=1; //输入中断标志置位
ir_flag=1;
    TIM3->ARRH = 0x00; // 设定重装载时的寄存器的高8位
    TIM3->ARRL = 0xD0; //
    TIM3->CNTRH = 0x00; //
    TIM3->CNTRL = 0x00;
}

网友A:
把中断程序注释掉,如果只进入一次就修改该部分。
如果还进入两次 就查PB4的波形,看是不是硬件触发了两次

网友B:
清下中断相关寄存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下中断相关寄存器看看;

STM8S的外部中断没有中断标志位可供清除:'(

网友C:
是不是确实来了两个触发沿啊?
干扰?
拿示波器看看pin脚的电平变化?

网友D:
STM8S的外部中断没有中断标志位可供清

真的假的,那中断响应完做什么处理

网友:
进入中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关闭中断使能,第二件事就是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E:
我只能看出问题出在中断程序,其他的也不好说,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中断程序里面进入后要里面关掉,清楚标志。

网友G:
两次中断,那是你处理方法不对。

网友H:
进入中断后要关闭中断使能,并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I:
感觉不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J:
IO口有没有毛刺,尤其是按键,在IO引脚和地之间接103pf 电容,可去除大部分毛刺,软件里,当然中断程序里每次要去中断标志位的

网友K:
PD_CR2 &=~0x01; //关闭PD0中断
进入中断后像这样关闭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