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5.2中problems窗口错误修改后提示不消失

楼主(2015-08-25):
CCS编译后有错会在错误窗口提示错误,如图1缺少“;”,补充分号后,编译没错,可以生成.out文件,可是错误窗口和源文件中错误标注仍然存在(如图2),请大神看看什么原因,用CCS6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A(2016-06-30):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A: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没?
不管它就好或者自己手动删除错误提示再重新编译就行,但不知道怎么可以设置它自己更新的?我的情况是有新错误它会写进来,但错误改正后它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