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块的,问个端子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5-08-25):
对一个输出端子需要复用,用STM32控制切换,大家伙能否提供点思路。通用的继电器貌似不行,因为那个滴答声比较响,如果频繁的开启关闭。。。
求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用MOS管呗,电子开关;

网友B(2015-11-13):
如果输入电流不大,输入电压也不是太高,可以用模拟开关阵列IC。体积很小,集成开关够多。

如果输入电流大或者输入电压高,用MOS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