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板子单独供电不运行 数据线插一下电脑就好了

楼主(2015-08-25):
板子单独供电不运行  数据线插一下电脑就好了 这怎么办? 求解救

网友A:
自己分析下,板上上的电源,是否哪里没工作;
用万用表量呗;

买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啊;

网友B:
你的问题还得让别人猜测到底是什么问题?这种现象,在我刚买的STM32F7探索板上遇到过,单独供电需要跳线对应位置,如果用USB,因为板载ST-LINK的CPU控制了电源,STLINK如果不正常接入电脑,仅仅供电,是不会打开电源的
不知道你的问题来自哪里

网友C:
这一看 就是你的跳线帽插在USB供电上。你看看电源指示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看 就是你的跳线帽插在USB供电上。你看看电源指示灯就知道了。

谢谢大神 是我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分析下,板上上的电源,是否哪里没工作;
用万用表量呗;

已经解决了 多谢大神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还得让别人猜测到底是什么问题?这种现象,在我刚买的STM32F7探索板上遇到过,单独供电需要跳线对 ...

抱歉我没有说清楚 已经解决了 多谢前辈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D:
是不是USB供电和单独供电有跳线什么的切换

网友E:
你的跳线帽插在USB供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