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多通道连续转化失败

楼主(2015-08-25):
ADC, AN, ADC1, ST, g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多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Rank:采样顺序
u16 Get_Adc(u8 ch,u8 Rank)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Rank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3,规则采样顺序值为1,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可是最终的效果是通道数据错位,通道1的跑到通道2.

网友A:
STM32 ADC多通道转换
描述:用ADC连续采集11路模拟信号,并由DMA传输到内存。ADC配置为扫描
并且连续转换模式,ADC的时钟配置为12MHZ。在每次转换结束后,由DMA循环将转换的数据传输到内存中。ADC可以连续采集N次求平均值。最后通过串口传输出最后转换的结果。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这个头文件包括STM32F10x所有外围寄存器、位、内存映
射的定义
#include "eval.h" //头文件(包括串口、按键、LED的函数声明) #include "SysTickDelay.h"
#include "UART_INTERFACE.h"
#include <stdio.h>
#define N 50 //每通道采50次
#define M 12 //为12个通道
vu16 AD_Value[N][M]; //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vu16 After_filter[M]; //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
int i;
/*GPIO管脚的配置
选用ADC的通道0 1 2 8 9 10 11 12 13 14 15,分别对应的管脚为PA0 PA1 PA2 PB0 PB1 PC0 PC1 PC2 PC3 PC4 PC5
串口使用USART1其中TX为PA9,RX为PA10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因为USART1管脚是以复用的形式接到GPIO口上的,所以使用复用推挽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C0/1/2/3/4/5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 系统复位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Set 2 Latency cycles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 cloc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2 clock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1 clock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PLLCLK = 12MHz * 6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 //Enable 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Wait till PLL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模拟输入引脚 //PA0/1/2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0/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各个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各个管脚时钟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6 */
}
/*配置ADC1*/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ADC1 configuration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外部触发转换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M;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1,ADC通道x,规则采样顺序值为y,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7,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8,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第3/7页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9,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0,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1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 开启ADC的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复位指定的ADC1的校准寄存器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1复位校准寄存器的状态,设置状态则等待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指定ADC1的校准状态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获取指定ADC1的校准程序,设置状态则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
}
/*配置DMA*/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ADC1 DMA1 Channel Config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Value;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M;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第4/7页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配置所有外设
void Init_All_Periph(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ADC1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9600); } }
/*获取ADC的值,将二进制换算为十进制*/
u16 GetVolt(u16 advalue)
{
return (u16)(advalue * 330 / 4096); //求的结果扩大了100倍,方便下面求出小数
}
/*求平均值函数*/
void filter(void)
{
int sum = 0;
第5/7页
u8 count;
for(i=0;i<12;i++)
{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AD_Value[count][i];
}
After_filter[i]=sum/N;
sum=0;
}
}
int main(void)
{
u16 value[M]; init_All_Periph(); SysTick_Initaiz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启动DMA通道 whil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传输完成否则第一位数据容易丢失
filter();
for(i=0;i<12;i++) { value[i]= GetVolt(After_filter[i]); printf("value[%d]:\t%d.%dv\n",i,value[i]/100,value[i]%100) ;
第6/7页
delay_ms(100);
}
}
}
总结
该程序中的两个宏定义,M和N,分别代表有多少个通道,每个通道转换多少次,可以修改其值。
曾出现的问题:配置时钟时要知道外部晶振是多少,以便准确配置时钟。将转换值由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时,要先扩大100倍,方便显示小数。最后串口输出时在printf语句之前加这句代码,防止输出的第一位数据丢失: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多通道转换的实例

网友B:
你读取的方式不对吧,只能用DMA好像!

网友C:
学习了!例子很不错!

网友D:
原来多通道是需要使能DMA的。

网友E:
读取的方式有问题,你可以看看AD转换寄存器中的值就知道了。

好长的代码,貌似不用那么长把

网友F:
在手册中找到的,因为规则通道转换的值储存在一个唯一的数据寄存器中,所以当转换多个规则通道时需要使用DMA,这可以避免丢失已经存储在ADC_DR寄存器中的数据。

楼主(2015-11-11):
引用 网友F:
在手册中找到的,因为规则通道转换的值储存在一个唯一的数据寄存器中,所以当转换多个规则通道时需要使用DMA ...

原来是这样,多通道必须使能DMA的。

楼主:
这代码也太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读取的方式不对吧,只能用DMA好像!

确实应该用D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