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152c8t6芯片第一次下载读取rom错误问题

楼主(2015-08-25):
新的stm8l152c8t6,读写memory失败,求指教
Reading memory at 0x1000 did not return without remarks: gdi-error [40127]: Flash memory not accessible while core is running

网友A:
看看芯片是不是虚焊了,还有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新片子第一次下程序,出现的问题,芯片型号没什么问题。问题解决了,我用的IAR FOR STM8 软件,先把程序的看门狗和没用到的引脚拉低的语句注释掉了,运行一下,再下载正常程序就可以了,但是具体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闪存不允许,楼主试试再将这些注释掉的语句取消注释,下进去试试

网友C:
闪存问题,楼上的办法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