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隔离变压器多级串联的应用

楼主(2015-08-25):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关于音频变压器的问题,请诸位讨论讨论。谢谢。
我们有一个应用,需要32级音频隔离,走模拟音频信号,但是多级后衰减较大。
现在的思路是选择插入损耗较小的变压器,但是应该也不太理想。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思路或方法。十分感谢。

网友A:
32级,最后一级一定是面目全非。

网友A:
只能用数字的方法。

网友B:
32级音频隔离变压器?

“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思路或方法”
先说清楚你们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吧。

网友C:
咱弄不明白,可能@大shi在行

网友D:
为什么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级,最后一级一定是面目全非。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数字的方法。

您有低功耗的,简单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级音频隔离变压器?

“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思路或方法”

因为本安要求,各个电话之间不能共地,AC耐压大于500V,32个电话,通过一条线缆串接,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隔离

楼主:
每个电话是有单独的电源供电的,本质安全要求,他们之间不能共地

网友B:
32部电话,应该有一台交换机。每部电话经隔离后仅与交换机联接,并不是32部电话机联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部电话,应该有一台交换机。每部电话经隔离后仅与交换机联接,并不是32部电话机联接在一起。 ...

这里不是电话机,实际上只是MCI输入和扬声器放大,走的是最简单的模拟音频。是广播的形式的,通话是直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不是电话机,实际上只是MCI输入和扬声器放大,走的是最简单的模拟音频。是广播的形式的,通话是直连 ...

但你在9楼说是电话。

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的那个东西,叫MIC,不是MCI。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不是电话机,实际上只是MCI输入和扬声器放大,走的是最简单的模拟音频。是广播的形式的,通话是直连 ...

既然是广播形式,为何各2变压器要串接?实在想不通你要干什么。
既然是广播形式,各变压器二次并联即可。

网友C:
楼主想像出来的电路结构太疯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广播形式,为何各2变压器要串接?实在想不通你要干什么。
既然是广播形式,各变压器二次并联即可。 ...

为了省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你在9楼说是电话。

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的那个东西,叫MIC,不是MCI。

MCI是手误

网友E:
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阻抗匹配。线缆的阻抗是多少,变压器的输入输出阻抗也应该是多少。如果能做到基本匹配,估计再多点,信号也不会损失、破坏太多。

网友F(点评):
应该采用这种结构

楼主(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这种方案是考虑过的,只是音频地和电源地不能够通用,会多一根线。数千米的话,会贵一点。所以想找其他的方案。

网友G:
技术路线错误。
改吧

网友F:
这根线如何节省的?
你的串联结构是2根线,并联结构也是2跟线啊。
区别是串联是31段2芯线,并联也可以用31段2芯线(在设备内部相连).

网友H:
还真么见过这么用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技术路线错误。
改吧

推测他的功能说明既不全也不对,可惜没做过同类产品,无法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根线如何节省的?
你的串联结构是2根线,并联结构也是2跟线啊。
区别是串联是31段2芯线,并联也可以用3 ...

每一段是一个电源供电,因为有其他设备,因为特殊要求,不能够共地。如果采用并联的话,是音频两根,电源两根(还有其他设备需要供电)。如果采用串联的话,音频地和电源地用同一根,这样少一根线。数千米的话,就有成本区别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种方案是考虑过的,只是音频地和电源地不能够通用,会多一根线。数千米的话,会贵一点。所以想找其他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种方案是考虑过的,只是音频地和电源地不能够通用,会多一根线。数千米的话,会贵一点。 ...

楼主,你考虑过电力载波的方式吗,电源和信号可以共用线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种方案是考虑过的,只是音频地和电源地不能够通用,会多一根线。数千米的话,会贵一点。 ...

"是音频地和电源地不能够通用,会多一根线。"

看不出你的串联系统的示意图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

网友F:
假如变压器传递的不是功率信号,而是需要放大的话,变压器前端串个合适的电容。

这样并联系统只需要2跟线,电源和信号可以共用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变压器传递的不是功率信号,而是需要放大的话,变压器前端串个合适的电容。

这样并联系统只需要2跟线 ...

解决不了衰减问题

网友I:
高性能,低失真的变压器也是有的,不过很贵,而且达不到你的耐压标准。。

网友I:
补充下,特别定制的,耐压可以达到,不过价钱是贵上加贵,无线中继不行吗?

网友J:
有现成的煤矿有线广播与通信系统解决方案。类似电力载波通信系统加上本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