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下载方式的疑问

楼主(2015-08-25):
你好,问下我刚刚接触IMX6,是不是IMX6一开始的程序就是使用mfgtool下载程序吗?IMX6是不是不需要用Jlink之类的调试工具了,直接用mfgtool下载初始程序就可以,也就是说飞思卡尔在IMX6中固化了一段USB-HID的bootloader?这点是不是有点像其他MCU的串口下载程序???那么IMX6还支持JLINK这类工具吗?使用mfgtool下载的时候需要下载两次不一样的U-boot和kernel镜像,第一次下载的是不是相当于在里面生成了一端引导程序,这段程序,帮助mfgtool完成第二次下载,第二次下载完成之后第一次下载的U-boot和kernel镜像是不是就被完全擦除了???

前导U-boot和kernel镜像下载完成执行后,电脑上多了一个盘符H:,是不是前导做的工作就是将板卡上的SD卡或者EMMC挂接到PC,然后mfgtool将后续的U-boot和kernel以及文件系统拷入此盘符,然后前导kernel将打包后的文件系统解压,等等一系列的动作,直到完成。

或者说前导系统只是在内存当中跑,干完活后自动消失不需要擦除!!!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在RAM当中完成的,到最后烧写到EMMC中的只有正常使用的UBOOT、kernel、和文件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完成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当前的板卡内存可访问,且IMX6当中有一端将前导UBOOT和kernel导入到内存当中的引导代码,我的疑问是如果当前板卡的内存不可用怎么办?或者说内存初始化的代码不在引导代码里怎么办?内存的型号或者配置与引导代码不负怎么办?内存的使能或者电源使能管脚没有正确配置怎么办?这些都会导致CPU无法访问内存。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讲不通的话肯定是我那个地方理解错误,还请斧正!!!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以上的问题,我这里给你一一回答,关于mfgtool下载程序是通过串口来下载的。至于你提到的类似Jlink的调试工具是不需要的。使用mfgtool就可以将代码下载到我们的目标板上。下载过程首先下载的是mfgtool上使用的images,也是就是firmware。第一部分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A:
关于后面的部分,首先这些u-boot和kernel是在下载到内存中的,然后启动后开始下载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到指定的Flash上。至于后面你提到的那些问题,加入内存不可用,这样,你会遇到代码写不到内存上,会出现烧写错误。启动错误等一系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以上的问题,我这里给你一一回答,关于mfgtool下载程序是通过串口来下载的。至于你提到的 ...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另外我还有个疑问:"关于mfgtool下载程序是通过串口来下载的。"这个串口不知指的是UART串口还是USB的那个通用串行总线!如果指的是UART的话,是不是讲的是IMX6内部有一块串口的引导代码,可以通过这段代码将支持mfgtool的程序下载到IMX6当中是吗?然后这段代码就可以通过USB进行后续的少些操作。那么这段代码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串口烧写到了IMX6中还是需要用户自己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后面的部分,首先这些u-boot和kernel是在下载到内存中的,然后启动后开始下载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 ...

你好,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内存的配置都是可用的,内存都是能够正常访问的?一般不会出现cpu无法访问内存的情况,或者说内存是以CPU的默认配置连接到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后面的部分,首先这些u-boot和kernel是在下载到内存中的,然后启动后开始下载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 ...

版主你好,我想请教下当mfgtool开始下载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到指定的Flash上的时候,是怎么知道这三部分要烧写到的地址呢?是在前导u-boot或kernel里面指定的吗?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在移植的时候也要修改前导u-boot或kernel里面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内存的配置都是可用的,内存都是能够正常访问的?一般不会出现cpu无法访问内 ...

内存配置首先是要配置OK,我们官网有提供DDR 配置的脚本以及DDR test的工具,内存这块如果你和开发板设计一样的话,就可以使用我们默认提供的配置,如果不同,你需要自己配置的,我们官网有提供参考文档和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想请教下当mfgtool开始下载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到指定的Flash上的时候, ...

楼主你好,在mfgtool工具的目录下会有个ucl2.xml脚本,烧写过程已经内容都在这个脚本里面,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想请教下当mfgtool开始下载板子上使用的u-boot,kernel以及文件系统到指定的Flash上的时候, ...

关于u-boot以及内核的移植,我们官网也有文档可以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另外我还有个疑问:"关于mfgtool下载程序是通过串口来下载的。"这个串口不知指 ...

楼主你好是通过UART串口,你这里的理解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配置首先是要配置OK,我们官网有提供DDR 配置的脚本以及DDR test的工具,内存这块如果你和开发板设计 ...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u-boot以及内核的移植,我们官网也有文档可以参考的。

版主你好,关于uboot和内核移植的相关文档,我在官网没有找到,麻烦你提供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关于uboot和内核移植的相关文档,我在官网没有找到,麻烦你提供一下链接,谢谢! ...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ry.jsp?code=IMX6_SW

你好,以上链接页面可找到imx6系统的开发文档,bsp源码等相关开发资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好,关于uboot和内核移植的相关文档,我在官网没有找到,麻烦你提供一下链接,谢谢! ...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上的文档包中是有的,不同的BSP版本都有对应的Porting文档。如果你找不到再给我回复,你要哪个版本的我就发哪个版本的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_SW

你好,以上链接页面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建新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学习。

网友A:
对了,楼主找时间帮忙把该帖结了哈,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上的文档包中是有的,不同的BSP版本都有对应的Porting文档。如果你找不到再给我回复, ...

你好。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官网上的文档包中是有的,不同的BSP版本都有对应的Porting文档。如果你找不到再给我回复, ...

你好  ,  我已经把基于android5.0的BSP文档包下载下来了,并没有关于uboot和Linux内核的介绍和移植方法啊,如图所示!

官网BSP包下载地址

官网BSP包下载地址

下载后的文件

下载后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找时间帮忙把该帖结了哈,多谢。

昨天就想结贴了,只是忘了怎么操作,点了半天也没想起怎么结,应该点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就想结贴了,只是忘了怎么操作,点了半天也没想起怎么结,应该点哪里? ...

好像是发帖一天后才能结,看到你已经成功结帖了。欢迎有问题继续创建新帖提问哈,同时也感谢楼主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网友D:
想知道,玩这种和以前玩Linux是不是一样的,不用下载器,只需要网线和联通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发帖一天后才能结,看到你已经成功结帖了。欢迎有问题继续创建新帖提问哈,同时也感谢楼主对我们工 ...

你好 , 我的问题麻烦回答下,在20楼,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  我已经把基于android5.0的BSP文档包下载下来了,并没有关于uboot和Linux内核的介绍和移植方法 ...

你好, 在我们的linux BSP里面是有的。你下载下来看看,android里面没有,android BSP的移植和linux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 我的问题麻烦回答下,在20楼,谢谢啦

已经给你回复了,请查看哈。有问题的话麻烦新建帖子哈,在已经回好的帖子下给我回复问题多的话有时候我会没有时间看,有可能给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给你回复了,请查看哈。有问题的话麻烦新建帖子哈,在已经回好的帖子下给我回复问题多的话有时候我会 ...

好的 , 我说我在没看到,那我把Linux的下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玩这种和以前玩Linux是不是一样的,不用下载器,只需要网线和联通就可以了? ...

貌似是这样的,只是我现在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E:
这个太复杂了,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F: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ry.jsp?code=IMX6_SW
这里有好多imx6的学习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玩这种和以前玩Linux是不是一样的,不用下载器,只需要网线和联通就可以了? ...

是的,可以使用usb-otg数据线来链接板子和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这样的,只是我现在还是有点模糊

可以使用usb-otg数据线来链接板子和PC,通过usb下载。

网友G:
在我的电脑显示盘符是不是USB挂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