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 MDK SWD调试问题

楼主(2015-08-25):
在调试的时候,如何才能查看到程序卡在哪一条语句?

网友A:
卡在哪1句什么意思啊?
设个断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哪1句什么意思啊?
设个断点吧;

假如 有N多 条件判断 while,可能就死循环了。或者一直在某一个中断里边。如何能查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 有N多 条件判断 while,可能就死循环了。或者一直在某一个中断里边。如何能查看出来。 ...

暂停就看到程序执行在哪一行了。

网友:
设个断点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停就看到程序执行在哪一行了。

还是你的回复有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停就看到程序执行在哪一行了。

好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