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一款至少4路PWM的MCU

楼主(2015-08-25):
要求:
(1)至少4路PWM(8-bit足够);
(2)2.0v-3.6v可工作;
(3)4KB ISP Flash;
(4)不少于64B的数据Flash或EEPROM;
(5)14-20脚小封装,比如QFN或TSSOP
其它功能能少则少,是为了更低的价格。欢迎大家推荐,可扣扣1260610311

网友A:
4路PWM的参数没有指明啊。8bit指的是单片机还是定时器啊

网友B:
同求,知道的也顺便告诉我

网友C:
stc15w4k16s   ,stc15w08pwm 都可以的

网友D:
太多了,STC15系列的宏晶51单片机,STM8L系列的单片机 8位单片机有很多型号都满足。

网友D:
STM8S003 20脚,1块钱左右。STC15的型号忘了,你可以去自己查下资料

网友E:
ABOV  MC97F1204SR 20TSSOP

网友F:
新唐51,不谢

网友G:
英飞凌的单片机呀,XE164?可惜不好买....

网友G:
二逼了,不满足第五项

网友H:
性价比非STM8S00系列莫属

楼主:
STM8S003F3的工作电压是2.95v-5.5v,在2.0v的工作电压下是不可能工作的

楼主:
STC的同样,2.0v下无法工作

网友I:
TI CC3200 WIFI MCU

楼主:
9楼推荐的ABOV的型号,2.2v的最低工作电压差一点,纠结;而直接kill掉的原因是:硬件PWM只有3路。。。

网友J:
LGT8F88D, 6路PWM, 带死区, 8KEFLASH, 1K DataFLASH, 价格与STM8S003一致。

网友K(2015-10-09):
可以找一下台系的单片机,,应该有符合要求的

网友L:
我也想要找一款

网友M:
N79E814/8132  很便宜

网友N(2015-11-10):
STM8S003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logicok的推荐应该是最接近的。不过前天下午加了官网上一个QQ,说尽快报价给我,但目前还没有回应。
但也结贴了。

网友O(2018-03-01):
STC就可以

网友P(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