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低功耗讨论

楼主(2015-08-25):
  长期以来一致在宣称MSP430单片机是业界最低功耗的,可是我们又有多少能明白其低功耗设计是怎样的?为什么能低功耗的啊?具体的有时怎样才做到了低功耗的?这些在这跟大家讨论下的吧。

楼主:
一般的,芯片级的器件的功耗主要来自动态功耗与静态功耗两方面的,动态功耗主要是电容的充放电和短路电流。静态功耗主要是漏电流,包括PN结反向电流和亚阈值电流。以及穿透电流的。

楼主:
当然,在芯片的系统级功耗设计和管理中,其做法是将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候,让运作与睡眠状态,只有部分模块设备处于工作之中的,当产生一个终端的,唤醒相应的模块设备进行工作的。这个也是该430单片机低功耗的原因的吧。

楼主:
还一个就是该单片机的电源电压采用1.8~3.6V的低电压工作,活动模式耗电为250uA/MIPS,RAM数据保持方式下耗电也仅为0.1uA..其在90%以上时间内都是出于休眠或者低功耗状态。还一个原因的就是其IO口的漏电流非常低,最大仅为50nA。

楼主:
该单片机的一共有5种低功耗的工作模式的,在选用的时候根据实际需要选用的。

网友A:
低功耗设计时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是很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的,芯片级的器件的功耗主要来自动态功耗与静态功耗两方面的,动态功耗主要是电容的充放电和短路电流。 ...

这两方面的功耗在设计的时候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在芯片的系统级功耗设计和管理中,其做法是将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候,让运作与睡眠状态,只有部分模块设 ...

这个运行机制的选择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