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WARRIOR 编译时出现错误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path specified.

楼主(2015-08-25):
片子的型号是:MC56F82723,编程软件为CODEWARRIOR 10.6,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编译时报错,错误内容为:
Description
mingw32-make: *** [MC56F82723_Demo.elf] Error 1
Specified file './FLASH_SDM/MC56F82723_Demo_elf_S.obj' not found Operating system error: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path specified.
在console页面显示内容为
C:/Freescale/CW MCU v10.6/MCU/DSP56800x_EABI_Tools/command_line_tools/mwld56800e|Usage|Error
>Specified file './FLASH_SDM/MC56F82723_Demo_elf_S.obj' not found
>Operating system error: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path specified.
mingw32-make: *** [MC56F82723_Demo.elf] Error 1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呢?怎么解决呢?
我现在使用Freescale DSC Flasher 软件进行软件的烧写,由于这个软件需要.s格式的,我在项目的properties里面设置了Generate S-Record File,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但其他的工程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右击项目后选择clean project,然后再次编译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clean project,修改软件继续编译的话,就会出现上述问题,是否是我的编译的选项设置有问题?

楼主:
别沉啦。各位高手有没有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沉啦。各位高手有没有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啦。

如果只是使能了Generate S-Record File选项,就出现了新的编译错误。以前没有碰到过。试试在windows explorer下将文件夹的属性改为可读写。在CodeWarrior中重新clean,rebuild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使能了Generate S-Record File选项,就出现了新的编译错误。以前没有碰到过。试试在windows expl ...

我的是win 7系统,貌似文件夹属性改不了,把read-only取消后再次查看文件夹属性read-only还是设置了。clean project后还是能生成.s的文件的,刷进芯片后程序运行也正常。我查看了FLASH_SDM文件夹,发现当编译报错时,带.elf格式的文件都没有编译。
感觉是工程的设置问题。我看了properties里面和其他工程不一样的地方,在C/C++ Gerneral 里面的paths and symbols,这个工程的路径比别的工程要少一些,我胡乱增加了一个${ProjDirPath},但还是没有用

网友B:
如果在c盘下必须是管理员权限的

楼主:
在D盘下呢,我的用户不是管理员权限的

网友C:
还是上bing上去查一下吧,看看国外的人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使能了Generate S-Record File选项,就出现了新的编译错误。以前没有碰到过。试试在windows expl ...

我将工程更换了一个文件夹,重新打开后显示了这个报警窗口,是不是我的设置不对?
在国外的网站上看到有个说是空格(space)的问题,我直接把文件夹放在D盘的根目录或者C盘的user文件夹里的workspace中,都是报下面窗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