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关于接口电路接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5-08-25):
哪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图。(UMG9N是封装有两个反相器的器件,实际应用中左图VCC=3.3V)
图中接口电路三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隔离?
左边图中的三角号代表什么?左边的用户接口TX后的反相器和三极管是否必须要加,实验证明不加也不影响通信,不加有什么不好?

网友A:
至少可以个隔离下,而不是2边的信号直接相连;

三角形:同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可以个隔离下,而不是2边的信号直接相连;

三角形:同相器;

同相器是非必要的,直接加上拉电阻就可以工作了。第二个圆圈圈出的部分,反相器加三极管是否是必须的呢?实际中我什么都没有加也能实现功能,有什么坏处?

网友B:
接口处的三极管成开漏连接,1可以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2可以进行电平转换,如果通讯两边电平不一样的时候就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