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镇流器干扰好厉害,LDO电压掉到底,厉害厉害,怎么...

楼主(2015-08-25):
自己产品的上有用到7805,开关日关灯时受到的干扰很严重,在灯管亮灭瞬间,输出电压跌得很厉害(输入并没有),几乎到底了,持续时间达到30ms以上(直下缓起的波形),产品立刻死翘。
然后用成品的30V可调直流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可调LDO类型)来测试,情况也一样。
这干扰,真是厉害,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它啊,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加装高频滤波

网友B:
这比普通的干扰厉害多了,是7805的输出与镇流器有电的直接联系。是不是启辉器短路瞬间??你怎么接线的??

网友C(2015-09-26):
明显EMC不过关,CCC认证过了?

楼主:
完全独立的产品,放在日光灯下面而已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日光灯开关检测器来卖,很好的一个产品
跟7805应该没有关系,是后面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