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对PIC24F系列的程序存储器进行擦、写操作

楼主(2015-08-25):
这几天在弄擦、写一直没成功,其中在开启编程序列时需要将闪存控制寄存器NVMCON的WR位置1,才能启动编程/擦除,但是为什么我用“BSET NVMCON,#WR"进行置1操作后,查看NVMCON寄存器却发现WR位的值没有发生变化。当然,写程序存储器的根本没实现。

楼主:
麻烦清除的亲帮帮忙谢谢,已经困扰好多天了,依然没什么进展。

楼主:
“    DISI #5 ; Block all interrupts with priority <7
                 ; for next 5 instructions
    MOV.B      #0x55, W0
    MOV        W0, NVMKEY ; Write the 0x55 key
    MOV.B     #0xAA, W1 ;
    MOV        W1, NVMKEY ; Write the 0xAA key
    BSET       NVMCON, #WR ; Start the erase sequence
    NOP   ; Insert two NOPs after the erase
    NOP   ; command is asserted”
这是我启动擦、写时的启动序列,查了好多资料,提供的例程也都和这个是一样的。只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执行“BSET       NVMCON, #WR ”后WR位没有置1.

楼主:
然后发现,如果把
MOV.B      #0x55, W0
MOV        W0, NVMKEY ; Write the 0x55 key
MOV.B     #0xAA, W1 ;
MOV        W1, NVMKEY ; Write the 0xAA key
这几步去掉,直接执行“BSET       NVMCON, #WR”的话,NVMCON的WRERR位(写序列错误标志位)就会报错。
而执行完这几步再执行“BSET       NVMCON, #WR”的话,NVMCON的WRERR位(写序列错误标志位)不会报错。
所以我猜测,擦/写程序已经正常执行了。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查看NVMCON寄存器却看不到WR位的值没有置1。
以上只是个人猜测,如果有更好的解释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A:
Microchip:

TEL:13148736025
QQ:3599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