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分析

楼主(2015-08-25):
QA,QB,QC接三个继电器,REL-ON/REL_OFF是二个控制信号,12V处实验时给的是15V 220ma的电压,为什么接二个继电器的时候能驱动,继电器能吸合,但同时接三个继电器时就不能吸合了,我想知道1:是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不够,还是2:电源不行  ?能不能分析一下!

网友A:
“我想知道1:是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不够,还是2:电源不行?”
拿万用表量量不就知道了?不会没有万用表吧?

网友B:
你15V/220mA的电源的内阻是68 ohm,三个继电器并联的直流电阻是18 ohm,分压后只有3.1V。比最小闭合电压3.5V还小,继电器当然不能工作。是电源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15V/220mA的电源的内阻是68 ohm,三个继电器并联的直流电阻是18 ohm,分压后只有3.1V。比最小闭合电压3.5 ...

这个看不太懂啊!15V---68ohm,?--18ohm
?=15*18/68吗?算出来也是3.97V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不太懂啊!15V---68ohm,?--18ohm
?=15*18/68吗?算出来也是3.97V啊 ...

算错了。应该是 15V * 18 / (18 + 68) = 3.1V.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2楼所言,用万用表测,分别测电源电压和线包电压即可获知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