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内部FLASH如何使用

楼主(2015-08-25):
我如何才能将数据存入M0内部的FLASH啊?谁有现成的例子,帮下忙

网友:
你找找IAP的例子。

网友A:
读写内部的flash,写过stm32的,都是cm3的,是不是差不多啊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532-1-1.html
说那么多干啥,给你例子。

网友B:
新唐IAP Sample---NUC100SeriesBSP_v1.05.003_IAPSample
在应用编程  更新芯片flash RPROM 源代码
源代码, flash

网友C:
用楼上的方法应该可以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源代码, flash
本主题由 奔跑的牛 于 2014-10-29 11:38 分类
NUC100SeriesBSP_v1.05.003_IAPSa ...

试试这位的方法,应该没错的

网友E:
需要使用IAP操作吧,据说是内部操作程序空间的。

网友F:
IAP 还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G(2015-09-28):
通过iap操作就行了,这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H:
参考例程啊,有个读写内部代码的方法,一般是寄存器加指针实现

网友I:
其实就是写内部flash里,查查这个吧

网友J:
应该有几个IAP的控制寄存器可以读写,然后写入芯片内容。

网友:
解锁第一步,写内容,或修改内容,再锁定该功能

网友E:
新唐IAP Sample---NUC100SeriesBSP_v1.05.003_IAPSample
在应用编程  更新芯片flash RPROM 源代码
源代码, flash
本主题由 奔跑的牛 于 2014-10-29 11:38 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