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将usb_device 枚举成u盘怎么做

楼主(2015-08-25):
大家好,
            我的平台是 IMX6Q SABREASD  内核版本:3.10.17
           我现在想将平时烧录用的usb_device 口在linux系统中将 emmc 枚举成u盘,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帖中的操作我们这边没有操作过,请问楼主这边做目的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帖中的操作我们这边没有操作过,请问楼主这边做目的为何?

你好,
      我目前的板子没有网口、usb口和sd口,只能想办法通过 usb_device 访问板子上的emmc
谢谢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在其他平台上试过,你得把usb的otg给使能了先,估计驱动得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在其他平台上试过,你得把usb的otg给使能了先,估计驱动得修改...... ...

你好,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
我觉得理论上是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目前的板子没有网口、usb口和sd口,只能想办法通过 usb_device 访问板子上的emmc
谢谢 ...

我这边没有试过,请问你这里系统是写到EMMC上吗?系统是否已经正常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