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飞思卡尔的PWM

楼主(2015-08-25):
在淘宝上,一个核心板的厂家说,飞思卡尔的PWM,只有四路频率可以配置,请问是这样的吗?

楼主:
大家有玩过飞思卡尔PWM的吗?我们一起探讨探讨可以吗?

网友A:
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同求这些资料啊!
PWM 飞思卡尔的M4系列的那一颗料最多啊?

网友B:
不同的型号,配置不同,你说的只有四路PWM的应该是具有最小配置的型号,比四路PWM多的型号很多,目前最多PWM输出的型号可以有40多路呢 :lol

网友C:
不同芯片都不一样的,四路的话,在Kinetis MCU中算是少的啊,
你的需求是多少,我可以给你推荐

网友D:
没有玩过飞思卡尔的pwm,估计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芯片都不一样的,四路的话,在Kinetis MCU中算是少的啊,
你的需求是多少,我可以给你推荐 ...

您好!
我想是这样的,我们需要6个串口,2个CAM,以及12路PWM,四个输出,8个捕获。
输出最大频率100K。
您看看可以帮帮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想是这样的,我们需要6个串口,2个CAM,以及12路PWM,四个输出,8个捕获。
输出最大频率100K。

根据你的要求,我推荐K65,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了解具体信息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网友E:
分不同型号的吧,像K60这种M4的肯定不止4路

网友F:
不同CPU对PWM的要求不一样。向fsl imx6系统基本上有四路PWM。都 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要求,我推荐K65,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了解具体信息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products/ ...

K65,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核心板可以让我们看看?
我先了解一下资料!
谢谢啊

网友G:
没有玩过pwm,只玩过opensda

楼主:
嗯 我们现在搞运动控制 发现飞思卡尔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不同的型号,配置不同,你说的只有四路PWM的应该是具有最小配置的型号,比四路PWM多的型号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K65,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核心板可以让我们看看?
我先了解一下资料!
谢谢啊 ...

针对K65,飞思卡尔有一款Tower开发板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楼主:
好的!谢谢啊!
TWR-K65F180M是面向Kinetis K26、K65和K66 180MHz 32位ARM®Cortex™-M4 MCU的开发板。它采用Kinetis MK65FN2M0VMI18低功耗MCU,具有2MB闪存、256 KB SRAM、SDRAM控制器、HS USB连接和以太网MAC。

TWR-K65F180M可作为独立的调试工具运行,也可作为部件与塔式系统开发平台结合使用。

这个板子的金手指的封装什么的资料在哪里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啊!
TWR-K65F180M是面向Kinetis K26、K65和K66 180MHz 32位ARM®Cortex™-M4 MCU的开发板。它采 ...

根据板上资料:
CON DUAL 2X82 Edge PCI Express SMT 1MM SP 591H FOR TOWER SYSTEM NOT A PART TO ORDER

具体信息,你可以查看这个链接: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 ... nt_pageType=prod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