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多通道连续扫描采样

楼主(2015-08-25):
ADC多通道连续扫描采样,DMA循环传输。通过ADC通道对两路直流信号和两路3.2v,1KHz的正弦信号进行采样,当设置每个通道的采样点数为30时,采样时间任意设置,采样输出的30个值均正确。但是将采样点数设置超过40时,其输出结果就不正确,出现乱码。当采样点数更大时,采样过程则不能进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会不会是DMA传输的buffersize不够

网友A:
应该是数据溢出了。

网友B:
ADC的时钟分频为多少,采样周期为多少? 假设你是6分频,APB2的时钟周期为72MHZ,如果你的采样周期为239.5,那你每一通道采样时间至少为(239.5+12.5)/12 = 21us;4通道循环一圈下来至少为84us, 现在你的采样点数为40点,也就是1KHZ的周期内要采40个点,1KHZ的周期为1ms, 1000/84 = 11.9,1个周期内每个通道才更新的11次,你不可能采集到40个不一样的点,有很多数据肯定是重复的,计算正弦信号就不会正确; 要想正确,你的采样周期就不能选取71.5和239.5。

网友C:
把缓存开大点试试呢

网友D:
可能数据溢出,缓存设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