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砂轮摩擦出的火花如何去检测?

楼主(2015-08-25):
(无正文)

网友A:
检测它的什么? 温度?质量?平均直径?速度?成分?? 晕倒。

网友B:
应该是检测亮度对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它的什么? 温度?质量?平均直径?速度?成分?? 晕倒。

不好意思,把问题没说清楚,检测有没有火花发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检测亮度对比吧

在存在背景光的前提下,检查亮度对比,难度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风筝拾取雷电有相似之处。

:(

网友D:
检测热红外。类似非接触测温仪。不会受可见光的干扰。

网友E:
火花本身不稳定,是不是可以检测亮度的变化来判断,背景亮度是相对固定的,容易滤除。

网友F:
高大上的方案可用图像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热红外。类似非接触测温仪。不会受可见光的干扰。

如果砂轮旁边存在工人操作,那么如何区分这热红外。设定特定温度?火花是随机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大上的方案可用图像识别

已考虑,造价太高,顾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花本身不稳定,是不是可以检测亮度的变化来判断,背景亮度是相对固定的,容易滤除。 ...

这种方法,已经考虑到。采用交流模式,检测光。实施起来还有些困难。

网友G:
光电感应最好。
砂轮火花温度高,含有大量飞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砂轮旁边存在工人操作,那么如何区分这热红外。设定特定温度?火花是随机产生 ...

虽然火花是随机产生的,但砂轮摩擦边缘的温度很高。辐射头对准砂轮摩擦点,容易分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虽然火花是随机产生的,但砂轮摩擦边缘的温度很高。辐射头对准砂轮摩擦点,容易分辨。 ...

用两个辐射头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