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_CAN总线使用说明

楼主(2015-08-25):
STM32_CAN总线使用说明

网友A:
虽然CAN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设备,的寄存器名字,操作方法有点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CAN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设备,的寄存器名字,操作方法有点不同。

弄过STM8的,STM32F103&105,也弄过STM32F0的
基本没差异,就连寄存器也几乎一致
关键是模式切换时序真的完全一样,过滤器设计也几乎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弄过STM8的,STM32F103&105,也弄过STM32F0的
基本没差异,就连寄存器也几乎一致
关键是模式切换时序真的 ...

看了ST很注重可移植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ST很注重可移植性啊

这不叫移植不移植吧,这些外设都是自己的,估计直接加上去罢了
比如IIC目前现在硬件还是有不少问题

网友C:
ST很注重可移植性

网友D:
好像波特率最高可达 1 兆位 / 秒。

楼主:
主要特点:
支持 CAN 协议 2.0A 和 2.0B 主动模式 ;
波特率最高可达 1 兆位 / 秒;
支持时间触发通信功能

网友A:
实际上ST的结构方面做的不够好,那些库函数写的都还相当凑合

网友C:
学习一下,一直没用过STM32的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