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窗口看门狗与独立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5-08-25):
为什么独立看门狗表示分频系数时直接可用数字,而窗口看门狗分频系数则必须使用WWDG_Prescaler_8,直接用数字就会出错呢

网友A:
窗口看门狗分频系数使用WWDG_Prescaler_8 是因为底层函数已经封装好的了

网友B:
看一下WWDG_Prescaler_8底层的定义是多少?
你自己用的数字和它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独立看门狗有如其它MCU的看问狗,如果过晚喂狗则会产生复位,而窗口看门狗则是过早或过晚喂狗都会产生复位,比如可以设定前10ms,不允许喂狗,10ms~20ms间则可以喂狗,20ms后不喂狗也会复位

网友D:
WWDG使用APB1时钟,内部具有分频器WDGTB[1..0]和计数器T[6..0].预分频器WDGTB是对(TPCLK1/4096)进行分频得到看门狗时钟

网友E:
看门狗还有很多种类吗

网友F:
之前见论坛里有过介绍窗口看门狗的,好像用的不多

网友G:
还真的记错了。。。大概记得是库函数封装以及挂载的总线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