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MA中断函数中再次开启DMA怎么配置

楼主(2015-08-25):
DMA配置成DMA_Mode_Normal模式,开启传输完成中断,在中断函数中再次开启DMA怎么配置?直接调用"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函数就可以了吗?

网友A:
DMA的数据起始地址等应该还要重新设置吧

网友B:
直接再次enable DMA不行吗?
用的是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