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的接收过滤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5-08-25):
何时设置2个32位的 何时设置4个16位的。
如果是扩展帧(29位需要4字节)的话是否使用这两种都可以?1个32位或者2个16位?

网友A:
这个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看你喜欢,扩展帧的也可以用16位模式来过滤,只是过滤某些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