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驱动蜂鸣器需要不需要接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5-08-25):
今天我解决的问题是蜂鸣器需不需要续流二极管的问题:我们自己在设计蜂鸣器外围电路的时候最好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因为蜂鸣器是感性负载,续流二极管可以保护蜂鸣器不被感应电压击穿或烧坏。续流二极管一般很少会损坏的。如果驱动蜂鸣器,一般为了省钱是不接(大部分的开发板是这样),如果驱动继电器那必须得接(给线圈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一个回路,防止反电势损坏驱动电路),但是驱动蜂鸣器如果接一个会更加好,如果不接应该问题也不大。给大家推荐的是:最好用普通的1N4007。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可以保护蜂鸣器不被感应电压击穿或烧坏。

网友B:
二极管主要用来增大电流的吧

网友C:
对蜂鸣器而言,只要电源设计合理的板子基本不需要这只二极管

网友D:
如果驱动继电器那必须得接,给线圈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一个回路,防止反电势损坏驱动电路。

网友E:
在设计蜂鸣器外围电路的时候最好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因为蜂鸣器是感性负载,续流二极管可以保护蜂鸣器不被感应电压击穿或烧坏。

网友F(2015-12-29):
引用 网友C:
对蜂鸣器而言,只要电源设计合理的板子基本不需要这只二极管

又瞎说,电源设计合理和这个续流二极管没什么关系;重点是续流此蜂鸣器中的电流

网友G(2016-09-13):
引用 网友C:
对蜂鸣器而言,只要电源设计合理的板子基本不需要这只二极管

瞎说啥呢!!!!!

网友C(2016-10-15):
需要续流二极管的前提是,1有较大电感量,2这个电感蓄能了。就一个小小蜂鸣器有多大的电感量?又有多少的电能要泄放?

网友H(点评):
时刻牢记墨菲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