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oot 下面如何擦除mmc的数据

楼主(2015-08-25):
我的板子的启动方式是电阻焊接死的,所以无法来回切换,现在我需要更新内核和文件系统,来回电阻设置非常麻烦,我想如果能擦除MMC的数据是否可以?如何擦除?命令是哪些?

网友A:
有专门的擦除命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擦除命令啊

启动在uboot 3秒倒计时等待的时候,按回车进入uboot。然后键入“mmc”就可以看到erase emm 的命令了。

网友C:
uboot都提供了的,推荐楼上的说法,补充一下,你看看mmc的help就知道该怎么去操作了,每个命令后面都跟有解释......

网友D:
启动在uboot 3秒倒计时等待的时候,按回车进入uboot。然后键入“mmc”就可以看到erase emm 的命令了。
就按楼上这位大侠说的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启动在uboot 3秒倒计时等待的时候,按回车进入uboot。然后键入“mmc”就可以看到erase emm 的命令了。 ...

原来是这个命令来擦除mmc啊,学习了

网友E:
启动在uboot 3秒倒计时等待的时候,按回车进入uboot。然后键入“mmc”就可以看到erase emm 的命令了。

网友F:
按照楼上的建议,要擦除uboot是那个命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启动在uboot 3秒倒计时等待的时候,按回车进入uboot。然后键入“mmc”就可以看到erase emm 的命令了。 ...

没错,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擦除

网友H:
uboot中好像有专门的更新下载命令的,跳转系统到下载模式,具体哪个忘了你可以进入uboot看下,然后插上otg-usb线,就可以用mfg工具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