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中颖的内部EEPROM怎么操作?

楼主(2015-08-25):
用的SH79F6486芯片,参考规格书写的内部EEPROM读写函数,发现一个都用不了,还跑飞了。大家帮忙看下指正一下哪里错了。

网友A:
首先一个问题,楼主开代码保护了吗
第二个问题,规格书中不论擦除还是编程的最后一步都是这样写的
                    XPAGE寄存器和FAC标志位清零,恢复中断设置
   貌似楼主没有清零XPAGE和FAC的动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个问题,楼主开代码保护了吗
第二个问题,规格书中不论擦除还是编程的最后一步都是这样写的
         ...

恩,这个没有代码保护的。在最后一句恢复中断之前清除FLASHCON=0;XPAGE=0;就可以了,原来不清除MCU会处于空闲状态。

网友B(2015-12-09):
看看恢复中断状态吧,貌似有点问题。

网友C(2019-09-05):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教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