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看相频特性曲线的好坏?

楼主:
rt,作为小菜,我不求去推导电路的相频特性,但是拿到一个运放手册或者别的电路仿真出来的相频曲线,怎么去判断好坏? 有没有比较通俗易懂的方法?  附图是一个视频放大器的曲线,我怎么觉得对应于频率特性曲线里面的-3db频率处,相频曲线上相位值都已经很大了(-180)? 输入输出都快反向了啊.
哪位前辈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15-08-25):
“好坏”是根据你的具体要求而定的,譬如你所给出的技术指标和参数。工程上,还必须考虑成本约束。

所以,在做一个价值判断之前,先确定你的自身“坐标”,这是前提!

网友B:
推荐看下。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