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锁相环CD4046 VCO电压受温度影响较大

楼主(2015-08-25):
如图所示,可以通过调节R20使TP1点为2.5V,那么此刻锁相环锁相,但当周围温度会发生变化时,电压也发生变化,呈现温度越高电压变低。而电阻的温漂较小,可以忽略。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网友A:
从电路看,还会是电容漏电因素? 没有别的因素了.应该是 CMOS 内部器件的特性.
不过从数据手册看, 并没有讲到这个的温度漂移和温度系数的介绍.
再进一步查查吧

网友B:
在其它地方见过这个帖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