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5-08-25):
单片机输出方波到CCP1和CCP2, CCP1经过滤波后输入到误差比较器的同相端。R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50HZ,方波通过RC滤波器后的波形类似于正弦,但是有畸变。
CCP2滤波后送入TL494的RT端。
问题1.CCP1的方波频率为数十Khz,RC滤波后频率为50HZ,那么单片机有必要输出几十K的方波吗?直接输出50HZ的方波不就完了,滤出来的正弦波应该更漂亮。
问题2.方波是由基波和无数个奇次谐波叠加的,几十K的方波通过50HZ的滤波器,为什么还有波形?
问题3.为什么驱动MOS管要用正弦而不用方波?我去掉所有的RC滤波电路行不行?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会影响到开关电源的功率吗?
问题4.TL494外接电阻和电容就可以完成设置,外面为什么要分别引入一路方波?
问题5,。在MOS管的D极串入磁珠,是否会对波形有所改善?
问题6.TL494可以自动完成占空比调节从而实现稳压吗?TL494的4脚有电压范围限制,如何分析IN1+上面的电压?IRF730的导通电阻为1欧。
@maychang

楼主:
@maychang   老爷子来指点一下小子。。。

网友A:
问题3.为什么驱动MOS管要用正弦而不用方波?
驱动MOS管的,是TL494的9脚和10脚输出的信号,近似方波,不是正弦波。不过这个驱动电路中MOS管门极放电靠R21和R16,驱动波形下降沿远不如上升沿陡峭。

我猜测此电路是个逆变器,变压器T1的1~2脚输出50Hz接近正弦的交流电压,并不是输出数十kHz交流经整流后得到直流。为此T1必须使用工频变压器,即能够工作于50Hz的变压器。
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如果是,那么可以继续讨论;如果不是,那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路如何分析了。

楼主:
是50HZ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这是494输出和MOS管的波形,变压器的次级也是这个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494输出和MOS管的波形,变压器的次级也是这个波形

TL494输出不大可能是这个样子,工频变压器次级和初级是这样的波形倒是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494输出和MOS管的波形,变压器的次级也是这个波形

无论如何,此电路应该说是个失败的设计。

楼主:
嗯,我也觉得,好多地方说不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也觉得,好多地方说不通啊

说倒是说得通。

说该电路失败:第一,该设计当初选择的方向错误。既然是使用工频变压器,那么采用高频(20kHz以上)PWM方式就不如采用三电平或者四电平这样的多电平逆变方式。第二,该设计的目标未能由具体电路实现。

楼主:
:) 谢谢老爷子!!
我再查查资料学习一下,感谢您的帮助,给我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