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TIM1定时器产生一路固定频率的正弦PWM波

楼主(2015-08-25):
谢谢,新手急求。我已经调出固定占空比的方波了,但这个不会调,求大侠们指点,有程序最好啦!!!

网友A:
这个用别的单片机的时候弄过占空比的方波

网友B:
你是指,占空比按照正弦波变化的PWM波?
将变化的占空比做一个数组,去修改PWM输出的占空比?

网友C:
用中断或者DMA

网友D:
问题问的不清楚哦

网友E:
做一个数组,来调整PWM输出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