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4和串口5问题??

楼主(2015-08-25):
大家好,新项目中用到了5个串口,串口123都正常能够收发数据,串口45只能发数据,就是收不到数据,仿真发现不能进入到接收中断,发送是可以的,我用的是V2.03版本的库,网上说是是因为没有中断向量地址,但是为啥能中断发送呢,项目比较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看看管脚配置,重映射之类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用的具体是哪个型号?

网友C:
没有中断向量地址怎么意思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一个芯片啊。

网友D:
还是要自己重新规划一下怎么做

网友E:
呵呵,感觉会不会是是管脚定义之类的问题呢

网友F:
5个串口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G:
先说一下芯片的型号吧

网友H:
五个串口是没有问题的,我刚用过,看看芯片是否支持,管教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最有可能的是前3个是usart  后2个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