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57)

楼主(2015-08-25):
32.6.9 窗口监视器
窗口监视器允许转换结果同预先存的阀值比较。支持的模式通过写在窗口控制寄存器 中的窗口监视器模式比特组来选择(WINCTRL.WINMODE[2:0])。阀值通过写窗口监视器低阀值寄存器(WINLT)和窗口监视高阀值寄存器(WINUT)
如果差动输入选择,WINLTWINUT被评估为有符号值。否则它们作为无符号值。
另一个重要的一点是重要的WINLTWINUT比特数是通过控制B寄存器中的转换结果精度选择比特组来选择精度的。这意味着选择8位模式,只有低8位比特将被考虑,额外的,在不同的模式,每8位将认为是符号位如果第9位是0
如果转换结果匹配窗口监视器的条件和,INTFLAG.WINMON中断标志将被设置。
32.6.10 偏移和增益校正
固有的增益和偏移误差影响ADC的绝对精度。偏移错误是同在零输入电压时理想线性相背离的实际ADC的传输功能。偏移错误取消处理控制在偏移校正寄存器(OFFSETCORR)。在转换后的数据中减去偏移校正值编写结果寄存器(结果)。增益误差被定义为一个输出步距的偏差理想的直线,补偿后的偏移误差。增益误差消除处理的增益校正寄存器(GAINCORR)。纠正这些错误,在控制寄存器B中的数字校正逻辑使位(CTRLB.CORREN)必须写一。
补偿和增益误差补偿结果都是按下式计算:

网友A:
对于偏移和增益校正,这个还是有点学习的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