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8种 GPIO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5-08-25):
GPIO, pi, IO, gp
GPIO 的配置种类有 8 种之多,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应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就不一一道来了,看手册,不明白的地方再说

网友B:
这,看你自己理解了

网友C:
(1)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2)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网友D:
通常都是用作普通GPIO输入输出,或者内置外设的输入输出

网友:
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浮空,什么是下拉,上蜡,开漏,推挽,等等。

网友E: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

网友F:
看手册啊,重点还是要懂代码,多实验

网友G:
搞清楚定义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