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的屏蔽层接DB9的那个地方

楼主(2015-08-25):
(无正文)

网友A:
也接db9的壳上吧

网友B:
插头外壳,通过外壳再接入系统地。

网友B:
普通的没有外壳压接端的DB口则直接接地引脚,不过那样很难操作,也就没有必要采用屏蔽线了。

楼主:
就是在外面买回来自己装的DB9口,外壳又没接头,先不接屏蔽层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外面买回来自己装的DB9口,外壳又没接头,先不接屏蔽层试试。

临时测试先不接也没关系的

网友D:
看功能而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