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Studio 6.2 tool 找不到任何工具

楼主(2015-08-25):
用Atmel Studio 6.2编译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无法选择tool其下一片空白(如图1),烧录的时候也无法选择(图2)(以前是可以的,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望赐教!(图1,图2连不连接都是这样)驱动有安装(如图3)

网友A:
AS6不支持AVRISP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6不支持AVRISP了。

别的电脑能用,我的电脑就是解决不了这问题

楼主:
no!no!no!就算有这么回事,也应该不是导致我所提问题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no!no!no!就算有这么回事,也应该不是导致我所提问题的问题、、、

一般来说只要驱动安装正确,并且开发环境支持,就应显示出来。你现在驱动安装了,但显不出来,你说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再有你的电脑系统不是XP吧???有的电脑如WIN8要求什么签名也不让装。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工具也必须插到电脑上边才识别。就这几个环节了。

网友B:
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脑的截图,虽然我的工具没有插上,但在工具选择那栏已经有工具了。就说明我的IDE认可这个工具:

网友C:
是不是在你电脑上装的不完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脑的截图,虽然我的工具没有插上,但在工具选择那栏已经有工具了。就说明我的IDE认可这个 ...

软件安装的不完整,或者没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安装的不完整,或者没和谐

觉得应该是这种可能···可是,卸载重装了还是不行、、、有什么好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只要驱动安装正确,并且开发环境支持,就应显示出来。你现在驱动安装了,但显不出来,你说哪个环 ...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仍在解决中、、、

网友E:
楼主你的软件有没有**啊

网友F:
Atmel 最新版本开发工具Studio 6.2 新增的优化调试器功能,集成了GDB工具,楼主可以试着用用看:lol:lol

网友G:
装最新的驱动试试

网友H: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H:
可能系统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mel 最新版本开发工具Studio 6.2 新增的优化调试器功能,集成了GDB工具,楼主可以试着用用看 ...

好的,谢谢~

网友I(2015-10-19):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脑的截图,虽然我的工具没有插上,但在工具选择那栏已经有工具了。就说明我的IDE认可这个 ...

这是怎么出来的,我的也是tool下拉找不到任何东西,你这个只要接上下载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是怎么出来的,我的也是tool下拉找不到任何东西,你这个只要接上下载器就可以了吧 ...

是的

网友: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操作的吗,Tool下来原来什么都没有,后来怎么出来的

网友I:
能告诉我是怎么弄的吗,原来Tool下拉没东西,后来怎么出来的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能告诉我是怎么弄的吗,原来Tool下拉没东西,后来怎么出来的

如果EDBG驱动安装完,把带有EDBG的开发板插到电脑上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啊:'( 这不至今没结贴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情况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id%26typeid%3D380

应该不是吧,工具都找不到,连接不到开发板,无法显示开发板上AVR芯片型号,怎么会选错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是吧,工具都找不到,连接不到开发板,无法显示开发板上AVR芯片型号,怎么会选错芯片呢 ...

也是,哪你就时不时看看贴子吧,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解决了

楼主:
多谢诸位帮衬,问题已解决,虽然有些不明就里,但就是解决了。
从控制面板进去卸载掉所有跟该软件有关的,清掉注册表,重装,ok!
希望对你们也有用。

网友J(2016-11-16):
楼主,请问您atmel studio 6.2 USB driver package 下载失败会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J:
我的那个下载失败,重装软件老多次依然失败。tools下拉菜单只有一个simulator

网友K:
最简单就是全部卸载干净,重新安装。不过现在还是建议用stdio7,个人感觉会好很多。503276777

网友L: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tool下拉只有simulator一项,插上AVR JTAG ICE 也不能识别

网友M(2018-04-06):
引用 网友L: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tool下拉只有simulator一项,插上AVR JTAG ICE 也不能识别

请问您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按楼主的删注册表重装还是只有一个simulator

网友L(2020-01-09):
引用 网友M:
请问您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按楼主的删注册表重装还是只有一个simulator ...

木有呢 放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