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阻容降压电阻发热问题

楼主(2015-08-25):
求助,阻容降压电路图中,在待机情况下R2电阻发热直接烧黑,是什么问题导致,求大神!!!

网友A:
选功率大的,用到1W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计算一下电阻的功耗是多少。阻容降压可以取消电阻,仅用电容限流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C:
LZ需要检查相关元件的参数是否与原理图一致。
  按125J电容及并联的200K电阻,电流约84mAac,经半波整流后,空载时,所有电流流经DZ1, 在DZ1上消耗约0.2W,在标称10欧的R2上应该不超过20mW,就算是普通的1/4W封装都不会发热。
  如果各参数测量没大问题,那就有可能是R1被击穿,LZ是否使用的1/4W封装,其耐压标称值是350V左右,如果是1/8W甚至1/16W封装的就更麻烦,若LZ采购的是1/4W山寨货,也有可能耐压偏低,可尝试将R1改为两粒 1/4W 200K 串联再试试。

网友D:
楼上解释的太清楚了

200K不能用贴片,耐压不够,会击穿短路,5v稳压不如用8个到9个二极管串联,会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一下电阻的功耗是多少。阻容降压可以取消电阻,仅用电容限流降压就可以了 ...

这个电阻取消了,在频繁插拔抽头的情况下容易烧坏后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需要检查相关元件的参数是否与原理图一致。
  按125J电容及并联的200K电阻,电流约84mAac,经半波整流后 ...

检测过其他原件都没有问题的,只是R2异常发热,经了解可能是谐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解释的太清楚了

200K不能用贴片,耐压不够,会击穿短路,5v稳压不如用8个到9个二极管串联,会安全些 ...

稳压管都是用进口的

网友E:
R2串到N线上去吧(功率加大,最好用线绕电阻),你这样接保护不了D1;
为什么R2会烧黑?
C2电容470uF那么大一电容在那里“保持电压”,R2不烫都难。
稳压管进口不进口没关系,要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D:
这个电阻取消了,在频繁插拔抽头的情况下容易烧坏后部电路

频繁插拔插头是阻容降压最忌讳的,125的电容,电压不能突变,试想,上面有200v的电压,你再插入时,如果电压不能突变,加在电阻前的电压会到500v,如果频繁插拔,就更糟了
如果要频繁插拔试验,还是加个电阻吧,电阻最好放在交流方,连二极管的都保护。电阻的功率大点,阻值大点,可以30欧姆、1w的。稳压管用几个二极管正向串联,电流富余量大些。
阻容降压,安全可靠,不烧器件很重要,如果烧了一个,会连锁反应,下面的电路我用过,很可靠,当时电阻是1w还是2w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