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初学者

楼主(2015-08-25):
大家好,我是一个STM32初学者,很高兴各位大神看我的帖子
首先,我学STM32是为了找个开发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初学者,我有很多问题想向大神们请教
网上很多学习板,但都很贵,我想用F4 DISCOVER板学习,请问是否可以?
F4学会了,能开发 F3 F2 103等低级版本的程序吗?程序是否通用,除新增功能外?
怎么样能学的快些?我之前学过8位的AVR,有点基础。

楼主:
没人给点建议吗 大神们

网友A:
建议f1,好入门,资料多。工作上面用的多,没必要先学f4

网友B:
建议学STM32F103,用得最多的一款,物美价廉

网友C:
我也是先入门103,之后再207,407的

楼主:
因为最近意法半导体在搞研讨会,会上会送一块板子,18号在北京举行,我打算去那里领一块板子,不知道他的MCU是什么型号?不行就得自己买开发板了。还有个问题   103的程序是不是和 F4基本一样的,学会103以后也可以用F4写代码,只是IO口设置上和增加的新功能不一样啊?

网友D:
也是新手,围观一下

网友E:
最近意法半导体在搞研讨会,会上会送一块板子,18号在北京举行

在哪举行,怎么报名,我也行搞一块

网友F:
入门一般都是103,不过既然有F4也是可以的

网友G:
我不是大神,建议学F1

网友H:
还是103吧  资料多

网友I:
建议学STM32F103,用得最多的一款,资料多

网友E:
STM32F103,用得相对比较多的一款

网友J:
如果单纯是学习,建议103,如果是针对项目,就靠考虑芯片资源了

网友:
如果你使用官方的库函数,差不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K:
你手里有哪个就用哪个学习就行了。

网友L: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建议开始先学习F1,然后逐渐学习其他,一开始就学习F4的话,上手会比较困难。

网友M:
如果你手里有哪个板子就先学哪个,其实都一样的。

网友N:
我以前是从F3血的。

楼主(2015-09-29):
好久没来,看到这么多大神回复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