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eescale的开发板为何那么不稳定?

楼主(2015-08-25):
提示信息是:
=====================================================

P&E GDB Server, Version 5.13.02.00
Copyright 2014, P&E Microcomputer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oading library C:\Freescale\KDS_2.0.0\eclipse\plugins\com.pemicro.debug.gdbjtag.pne_1.1.7.201410171532\win32\gdi\unit_ngs_arm_internal.dll ... Done.

Command line arguments: -device=KE06Z128M4 -startserver -singlesession -serverport=7224 -interface=OPENSDA -speed=5000 -port=USB1 -USE_CYCLONEPRO_RELAYS=0 -FORCE_MASS_ERASE=0
Device selected is ke06z128m4
User Specified Hardware Selection : Interface=OPENSDA and Port=USB1
Connecting to target.
Error opening selecte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Error - Port not found.

Can not enter background mode.

Unable to initialize PEDebug.

PE-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Target
PE-ERROR: EXCEPTION : Could not bind socket. Address and port are already in use.
PE-ERROR: Unable to start server with the settings provided. Halting.
Target Disconnected.

网友A:
从错误提示来看,问题应该出在OpenSDA接口上,建议从新安装一下驱动,以及重新对OpenSDA接口加载DEBUG-APP_Pemicro_xxx.SDA

楼主:
驱动已经装了很多次了,不是这个问题
刚才发现可能是**作问题
我退出debug模式是直接关闭debug窗口,估计后台还占有调试器的端口吧。
我现在不关闭debug窗口了,好像能用了。
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B:
你说的不稳定应该是调试器的问题,这个调试器也是自己可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