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b接二路电机驱动器有一路总是出现故障

楼主(2015-08-26):
论坛中的大侠请帮忙解决我遇到的问题:我用的cpu是stm32f103vetb--100引脚的,六个端口分别控制两路电机驱动器模块,第一路给驱动器A的脉冲信号为PE5,方向信号为PE4,模块锁存使能信号free是PE6;另一路给驱动器B的脉冲信号为PB11,方向信号为PB12,模块锁存使能信号free是PB13。故障现象是A驱动器3个信号接好后,正反均无问题,而B驱动器3个信号接好后,一上电驱动器上的指示灯告警,这个时候stm32的方向信号PB12断电后测试要么和gnd短路要么和vcc短路,焊下cpu后测量方向信号量也确实短路,换上新的cpu后,不接模块的free信号PB13,上电后正反转均无问题且指示灯正常,只要一接上free信号,方向信号马上短路了(和地或电源!),再次换上好芯片不管用哪个端口做方向信号,只要free信号接上,告警指示灯变红后此时再测新的这个方向信号又短路了!(我的B驱动器是好的,换到A路上正常),这个问题困扰一个周了,烧了5个stm32了,请用过的大侠给提个建议,备注一点:我的六路信号都是经过光耦隔离的,确定pcb板连线无故障。感谢了,在线等。。。

网友A:
哇土豪啊 那么多IC

网友B:
这么大段话,看得头都晕了。
下次能不能分下段。
实验条件,结果,故障分开。这样,看起来也方便。
一点小小的建议。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段话,看得头都晕了。
下次能不能分下段。
实验条件,结果,故障分开。这样,看起来也方便。

好的,谢谢朋友建议,综合网上的信息,我估计是我的pcb板子设计的原因。

楼主:
结贴了,需要重新考虑pcb的设计了。谢谢参与。

网友:
能仿真的部分先仿真确认一下,然后PCB做的时候别太快,慢点,认真点。

楼主:
好的,接受朋友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C:
楼主怀疑是PCB哪的问题呢

网友:
另外一路肯定是某些地方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
对比两路的配置哪儿不同。

网友D:
量下PCB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E:
两路都改的一样一样的肯定就好了。

网友F:
对比两路的操作方式,看看哪个环节不同的。

网友:
电机驱动上就应该模块化,然后跟底层隔离,这样,就可以直接调用某个函数,就直接用了

网友G:
诚心寻求反汇编 逆向高手长期合作 最好在广州周边的 沟通比较方便 主要帮我把程序反汇编出来 找到程序里面的算法格式 程序接口 数据库 及通讯协议 骗子勿扰 QQ 348286236 加好友时 备注 汇编 逆像

楼主(2015-12-02):
引用 网友C:
楼主怀疑是PCB哪的问题呢

stm32端口不应该连接光耦,而应该通过三极管接到光耦上,否则整个片子内总工作电流大于120ma了,新设计的pcb很好,二十个端口同时工作,片子还是凉的